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A46C K46CM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A46C

K46CM

故障描述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
解决办法 待机电流0.005,不触发时按开关电流没有任何变化。待机芯片是RT8206.,测待机电感有5V没有3V.PWM 3V的开启信号27脚为0V. PWM5V的开启信号143.3.按照常规EC在条件满足后从86发出VSUS_ON来开启待机的。具体可以参考K42JV K42JR.86VSUSON0V.在淘宝上一搜有一家卖点位的,经过点位查的,RT8206

145VENBL通过PSL8107 PR8126 SL3080连到IT8517的第80脚。27ENBL通过

PR8127连到IT8517 86脚。EC在什么条件下才会通过86脚发出3VSUS-ON呢?查EC待机条件 待机供电26脚,74 127 3.3V正常,IT8517自带时钟。复位 14EC_RST3.3V正常。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 0V正常,101 102 103 105脚有持续的波形。不触发时按开关EC就是不发出3VSUS_ON.按照条件应该发出了。在没有点位图之前一直纠结了很久。后来发现少测了一个条件17LIDSW.因为有些板子在待机条件下LID为低电平也很正常(主要看上拉电压)。K46CM是通过3VA_EC通过RN3007上拉可测17测为低电平,最后发现是开关小板上的3脚的LID开关把3.3V拉低了。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怀疑是小板上的3脚的LID开关性能不良。最后在告诉大家在论坛里下载的K46CM的维修指南的上电时序是错的。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因为有些板子在待机条件下LID为低电平也很正常(主要看上拉电压
这说得不错,提醒了不要因为低就绕弯查这查那或者换EC等等误操作。

网友:
尽信图纸不如无图纸

网友:
我修到过是排线短路照成的

网友:
k46c第一次开机1.06不显关机再开0.33拔掉电源放一段时间又能到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