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HP-G6 R1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HP-G6
R13
HM65
216-0809024
故障描述:公共点无电压
解决方法过程:

1、  测PQ52的4脚有19V电压,1脚没电压,所以PQ52为截止状态,测PR129电阻,一端有28V电压,连PQ52的1脚这端没电压, PQ52的1脚这端还PR118电阻,将PR118断开后, PQ52的1脚这端电压有28V电压了,公共点也产生了,于是将PQ18拆掉后量PQ28的2脚为9.6V,PQ17的3脚9.6V,PQ17的2脚0.65V,测PR127连ACIN这端为3.3V,PQ17的2脚还连PQ25,将PQ25拆掉后依旧.将PQ17拆掉后ACOK_IN这端有3V电压了,将PQ17更换后,PQ17的2脚有3V电压了,且PQ18的2为低电平,PQ52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

2.产生公共点电压后,此时待机为0.03A-0.02A之间跳变,按开关不触发电流也没有上升现象.EC的条件都正常,示波器测得PWM3V\5V也有1V左右的电平跳变,测得PWM3V\5V控制芯片PU318开启脚有0.6V左右的电压在跳变,18脚受控于EC101脚发出的S5_ON信号,ECPU318线路还连着PR790欧电阻,PR79断开后PU318这端为0V,EC101脚这边还是有0.6V左右电压在跳变.判断EC条件有异常或者是EC本身有问题,在测EC的条件时发现EC67+3VPCU_EC的供电也有跳变, 是由+3VPCU电压经过L8后为EC67脚提供供电,U4在实物中是没装的,L8拆掉后测+3VPCU这端电压是平稳的,EC67脚还连着一个C49的小滤波电容,将其拆掉后装上L8用示波器测EC67脚电压是平稳的了,而此时EC101脚为0V,待机电流为0.03A也没出现电流跳变的现象了,按开关后能正常触发了,接屏亮机时电流为1.4A.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供电问题细心点还是不难

网友:
待机电路分析得相当好,给力。下次遇见秒杀鸡!

网友(2015-11-09):
修的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