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海尔 T6 DASWDMB8C0 REV:C开机不显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海尔 T6
DASWDMB8C0

REVC
HM55
N11P
故障描述:开机不显
解决方法过程:目测有动过BIOS,飞线等.

1、  开机电流上到0.8A,测各大供电电感、二级电压都已正常,测平台复位没有电压,往前测桥的条件时发现CPU供电芯片2脚发出的IMVP_PWRGD信号经过R204的0欧电阻到桥的3个PG信号中的R204电阻掉件了。将其补上后、开机电流上到1.14A.

2、  电流上到1.4A,测内存排阻只有一次波形,目测BIOS有动过.将BIOS程序刷写后电流上到1.6A左右.测内存排阻已经自检过内存了,但外接不亮,接上屏显示为红、蓝、绿、白屏之间循环的变化。

3、  目测飞线是由PQ55的3.3V二级转换电压的1\2\3脚飞线到PQ77的1\2\3脚上,因为这主板没有一样的PDF,参考SW9图纸修的,在PDF中搜PQ77是搜不到的.将飞线拆掉后测PQ77的1\2\3脚为1.8V, 开机电流上到1.7A屏正常显示了. 原来是显卡1.8V电压不正常导致的这种故障.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坐沙发,向维修部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