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G480 LA-7981P REV: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联想G480
LA-7981P

REV1.0
SLJ8E
N13M-GE-B-A3
故障描述:无公共点电压
解决方法过程:

1、  测公共对地值正常,插电无待机电流,测试发现没有产生公共点电压,隔离保护的第二个P管PQ302的1-3脚有19V,4脚也为19V,5-8脚为0V。在正常用适配器模式下PQ302的G极要受控于PQ307的5脚为高电平时,PQ302才会导通产生公共点电压,而PQ307的控制极是由PACIN经过PR318提供电压的。测PACIN为低电平,PQ316的2脚为高电平,2脚是由PU301充电芯片的5脚ACOK发出的。正常适配器模式下ACOK应为低电平,而此时却为高电平,查充电芯片的条件时发现芯片的20脚VCC只有不到1V电压,测PR319一端有19V,另一端为不到1V电压,PR318为10欧电阻,实测阻值增大。将其更换后公共点电压正常了。

2、  待机时无PWM3V,5V,待机芯片的条件都正常,用示波器测试也没反应发现有异常,将待机芯片更换后PWM3V\5V正常,待机电流0.03A。感觉待机电流偏大,按开关电电流上到0.4A,查各大供电时发现没有内存电压,且PCH异常发烫。测内存供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更换芯片后开机电流上到0.45A,此时没装CPU,装上CPU、内存后亮机了。

3、  在系统测试时发现插网线无反应,查网卡芯片条件正常,网口也无异常,待机电流偏大,且有线网不能正常使用,判断为网卡芯片损坏,将网卡芯片更换后,待机电流为0.01A,在系统测试插网线后已经可以正常连接上网了。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A:
在系统测试时发现插网线无反应,查网卡芯片条件正常,网口也无异常,待机电流偏大,且有线网不能正常使用,判断为网卡芯片损坏,将网卡芯片更换后,待机电流为0.01A,在系统测试插网线后已经可以正常连接上网了。

请问一下楼主,前一句:查网卡芯片条件正常;后一句:判断为网卡芯片损坏,那么究竟是正常呢,还是损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系统测试时发现插网线无反应,查网卡芯片条件正常,网口也无异常,待机电流偏大,且有线网不能正常使用, ...

网卡芯片的供电时钟复位等基本条件正常。
但是还上不了网,就换它咯

网友:
没图纸附上来解释,靠回忆电路来想版主的故障分析,更有吸引力。

网友:
我的进水没有3 5 V  修好后 开机0.26  测 没有CPU供电  无从下手

网友B:
你是换的。还是什么。没看明白呢。。杂就修好了。。不清不楚的

网友(2018-08-26):
进水机器码                故障那么多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换的。还是什么。没看明白呢。。杂就修好了。。不清不楚的

其实就是换了一枚待机芯片  VCC R319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