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x5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X550

218-0844012

216-0841003
故障描述

        不触发
解决办法   待机电流0.01,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查桥的的3V1.1V待机均没有,两个待机电压都是由EC发出VSUS_ON来开启的。查EC的待机条件(ECIT8528AXA

供电正常,EC自带时钟,复位正常,BIOS波形正常。再查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_OC#W低电平,按照以往华硕的设计是正常的,正好手上有一块一样的板子,对比了一下正常为高电平。充电ICBQ25A.,更换后OK,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谢谢提醒,不然下次遇到查ACIN_OC#W为高会以为不正常。

网友:
如果没有好板子,那个麻烦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啊 感谢迅维的编辑们

网友:
感谢坛友的无私奉献,经验不断积累

网友:
手上台不过保护隔离的,可以参考下换个BQ25A

网友:
特列,学习中。谢谢分享受。

网友:
ACIN_OC#W??
如果信号是AC_IN_OC#那就应该低电平啊,没见过华硕这个是高电平正常的

网友:
华硕的信号状态标注不标准,而且还变来变去的。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有谁修过没有

网友:
这机器没有碰到过,好像坏得不多

网友:
长知识了,acin_oc#w正常为高

网友(2015-11-03):
X550VC  为低正常吗——刚修到,

网友:
这个方面倒是没有遇到过,好像一般电池芯片的19V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华硕永远的痛

网友:
还是大神狠啊  简单明了!

网友:
看着简单、修的挺不错的!

网友:
怎么办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