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HP DV4 RAINS-DIS 掉电维修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HP DV4

RAINS-DIS

HM65

故障描述

          掉电
解决办法  待机电流0.01按开关电流上到0.016掉电,修过华硕的朋友位都知道,华硕的掉电先要查FORCE_OFF,  FOCE_OFF一但有问题会拉低EC_RST.  此板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对照点位图EC_RST通过ECVCC上拉然后连一个6脚的MOS,此板没有采用FORCE而是用SYS_SHDN#来控制。拆掉Q54后,进系统正常然后过两分钟会定时掉电,

先排除散热问题,刷了我之前备份的好的BIOS,现象还是一样,但开机时会报温度错误,最后拆掉U32OK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A:
温控引起掉电,记下,好样的继续放点料来。

网友:
没图纸就是不好修啊 ORCE_OFF

网友:
一台DELL修了2天,最后发现也是温控引起的掉电

网友:
没图纸有时真的不好搞的,

网友:
有没有图纸呀

网友:
温控芯片挂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引起掉电,记下,好样的继续放点料来。

牛啊,上图没有哪个标有温控芯片,你怎么知道是温控?能指点下么

网友:
不愧是版主,点位就能搞定,我看的头晕

网友:
不愧是版主,着技术杠杠的,还放着经典大话西游

网友:
下次主板上也来一个U32图片  方便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