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维修部案例发布 联想G470 LA-6751P REV:1.0开机不显

楼主(2015-09-21):
笔记本型号

板号
芯片组
显卡型号
BIOS型号
BIOS备份
联想G470
LA-6751P

REV1.0

HM65
216-0774207

故障描述:开机不显
解决方法过程:

1、排除各大供电没短路后,插电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36A不动.

2、测各大电感时发现除了CPU电压及CPU集显电压没有产生,其余的各大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最终发现U38,U39转换电压不正常,实测5-8脚电压都正常、1-3脚只有2V的电压,4脚控制脚只有3.5V的电压.

3、于是查4脚的受控信号SUSP是正常的,测+VSB电压也只有3.5V,+VSB是由PJ201节点相连+VSBP,测PQ202的3脚B+电压正常,1脚2脚电压都为3.5V,2脚控制电压也正常,实测PQ202的1脚2脚短路,更换PQ202后,U38,U39的转换电压正常了,电流上到1.06A亮机了.

迅维维修部承接全国各地维修业务,联系QQ:2867126052有事您Q我,咨询电话: 4006631699

网友:
玩维修的就是得需要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也不好做了

网友:
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这问题看起来简单 修起来麻烦

网友(2015-12-27):
问一下,不是CPU和集显没电压出来吗、怎么不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怎么会查到U38/U39上面了呢?大神看到希望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