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50 不过保护隔离求助

楼主(2015-09-21):
插上适配器,有待机,0.02瞬间变成0.00v了,3 5v也一样跟着掉,查信号发现保护隔离的一个信号没有ACDRV没电压,(这个电压必须有24,),刚插上适配器这个还有电压,但是一闪而过,所有的三极管已经换过,双mos管没办法换,找不到,自己改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搞了一天了,头都大了,求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呗

网友:
标的真清楚。现在手里也有一款索尼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
有短路吗是?

网友:
19v后 短吗

网友:
个人经验维修索尼的主板最好把烧机线接上,然后就用联想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