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华硕本

楼主(2015-09-21):
同行的一台x54h笔记本 外切正常 内屏不显示 果断加焊显卡 很幸运亮了 测试没问题 客户取机 三天后,客户拿来了和以前故障一样 加焊不行 换一个新的还是不行 涛声依旧,难道是显卡有问题,再换一个还是一样 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仔细看一下估计是屏暗吧

网友:
二楼说的对,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或者屏线,或者屏

网友:
我要是遇到楼主的问题,我会拿数据来说话的,盲目的换显卡芯片,芯片质量有没有问题不知道?更换显卡时会不会引起其他的故障不知道?有了数据就好判断吧。

网友:
还是多测量下,现在的显卡不敢定,实在没法子了才定新的,不知道被所谓的新显卡坑多少次了。

网友:
把原来的显卡装 去试一下,行就是显卡问题,不行就放弃吧。

网友A:
既然显卡都换过了不行,外接是可以的,请问外接有无认到独显?内屏LVDS是由桥转来的吧,ATI的卡很多机器直接断开显卡供电都能显示,或者断开PCIE的电容也可以显示。没图没点位通过多观察希望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显卡都换过了不行,外接是可以的,请问外接有无认到独显?内屏LVDS是由桥转来的吧,ATI的卡很多机器直 ...

高手啊,,在显卡没有坏到一定的地步,是可以取掉电感,学习了

网友:
7楼讲解的很对 学习了

网友:
屏换了 屏线也换了 努力中

网友:
感觉楼主没有测量就一味的换,既然这样,那就加焊桥,不行就换。

网友:
华硕主要的是没电路图 修都不好修

网友:
是可以去掉独显试下集显

网友:
BIOS不刷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ASUS 的 情况是这样的. 一开始用风枪加热了下亮了 然后上BGA加焊 不亮机了 取下重置也不亮就换了个显卡还不亮 最后刷了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