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上电0.4无CPU供电

楼主(2015-09-21):
一大早收到一台二修机k43sv插电触发0,4不动拆机一看没CPU供电其他供电都出了南桥被换过BIOS也刷过了io换过CPU供电换过测CPU供电的vin有en脚一量只有0.45V问题应该在这论坛搜了一下好多一样的没修好的没图纸只能拉条线出来测量到经过一个电阻一端3V一端0.45V于是拆下来拉过去3.3出来了不会描述还是上图吧求加分激动省略大把多字见谅

网友:
如果后级又短路的话,直接拉线是没用的哦

网友:
抓住钱就是本事哈哈

网友:
感谢分享了,下回碰到这情况就不用跑线 了

网友A:
华硕的是电阻坏了吗,还是?

网友:
这个板子 缺这个电压没碰到过 倒是上面哪个105排阻通病常遇到

网友:
EN也会被拉低,会不会是芯片电容之类的微短。

网友B:
这个电阻什么信号?楼主能上个点位图说明下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什么信号?楼主能上个点位图说明下就更好了

ASUS的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才难修  要是有图维修也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的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才难修  要是有图维修也就相对简单了

是哦,我这边还有好几台华硕的不好搞,修的心烦!

网友:
这样的都能成为二修机,真捡到钱了

网友D:
en不正常 居然换了这么多大件

网友E:
是电阻阻值变大了? 要是短路拉低 直接拉过去肯定不行,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能修好就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是电阻坏了吗,还是?

应该是那个电阻一端3.3一端0.45我取了拉过去就3.3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en不正常 居然换了这么多大件

ec是好的vr_on出来是3.3经过那个电阻就变0.4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电阻阻值变大了? 要是短路拉低 直接拉过去肯定不行,楼主运气真好

阻值正常的!!!!!!!!

网友:
修的 不错 我一般修华硕就喜欢飞线  隔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是好的vr_on出来是3.3经过那个电阻就变0.45了

你说的是EC发出的cpu核心开启信号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