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索泰gt240-1gd5显示

楼主(2015-09-21):
    我的以前的一个班主任让我给他看看能修不,老师说用着用着就显示了   测量电压有一个1.53v   一个1.0多的   新手小白只知道这俩   ,量了量b面的11173脚对地短路不知哪里问题  ,谁能指点一二呢  谢啦

网友:
想上传个图片 ,说太大不行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说得不明所以。。。。。。

网友:
你可以先把1117换了

网友:
要是1117烫的话,你可以看看网卡啊

网友:
1117  的  3脚 不是供电脚嘛。。。。 量下   3脚 还和 那些相连   在排除

网友:
图片呢?看图片比较好

网友:
图片呢?看图片比较好理解,,,

网友:
+你到时上图啊,

网友:
学习学习,大家有什么神器吗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1117的3脚是供电输入,3脚对地短路的话就通电看1117是否发烫,发烫的话就更换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