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32P60BD灯亮不开机--厂家技术简报

楼主(2015-09-21):
     开机上电发现红灯忽亮忽暗,怀疑待机电压不稳定,测待机3.3V 电压0—3.3V
跳动,分析电路发现3.3V 是由12V 经DC-DC 降压后为待机电压。测12V 电压也是在跳动,
怀疑是PC1 光耦和U451 TL431 问题,更换后故障依旧,测其他元件没有明显的故障后,怀
疑控制IC 6754 输出的驱动脉冲信号不正常,更换后开机输出电压正常。 (兰州分公司)

网友:
机型:L32P60BD 机芯:MS81L
故障现象:开机无BL-ON 电压
维修分析:开机测数字板供电3.3V 1.26v 正常,2.5v 电压偏低,只有2.1v 左右,怀疑是
CPU,U501(MST6M181VS)和U502 DDR 把电压拉低,取掉DDR 和CPU 电压还是低。应该是2.5V
负载元件有漏电现象,断开供电支路电容,当断开C544 0.1uf 电容时电压正常。重新焊好
CPU 和DDR 后试机老化一切正常。 (兰州分公司技术组)

网友:
谢谢分享,好技术,好经验

甲戊庚礼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的经验大家分享  谢谢了

网友:
另外,我朋友的19的(tcl l19p21)电视,加电不显示 。年初也是这个故障,我给换了一个驱动板,刚过半年又出现了同样的故障,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楼主理论扎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论扎实,厉害

是厂家的技术简报,我是新手......

网友:
哈哈,反正比我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