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5-09-21):
清华同方电脑开机点不亮,偶然又能开机,开机正常的情况下,测上下管电压1.4伏左右。开机不正常的情况下测电压0.9伏,更换驱动ic isc6323b故障依旧,后更改BIOS,故障解除

网友:
我发觉很多时候刷BIOS就能解决很多问题,那么是不是一开始就从刷BIOS开始,就会省下很多时间呢!

网友:
BIOS 和 CPU 供电  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