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0掉电

楼主(2015-09-21):
E10掉电
呵呵 改风扇
掉电的 图
  随手找 风扇插上 不掉电了

网友:
修得不错,没看明白,下次我也试试,加分鼓励!

网友:
没有具体说明 看的不清楚

网友:
不清不楚的,还是怎么掉的都不写

网友:
掉电 直接改风扇 太神奇了吧

网友:
楼主这算通病吗?

网友:
是原风扇散热不够,所以改个大风扇。

网友:
图 看着费劲

网友:
楼主,下次编辑一下图,旋转几下才放上来,那样看着就舒服多了!
掉电解决方案就散热的问题?
改了大风扇如何再装回去啊?

网友:
这还用说嘛 风扇坏了热的掉电

网友:
这个铜管爱坏  风扇引起的掉电还没遇到过

网友:
E10 是什么 机器

网友:
没有文字,图片也没怎么看出来( ⊙ o ⊙ )!

网友:
真是坑。我也遇到这情况。可是你发的图看不清楚。搞毛啊。
我的是电容短路。拆了后。插上风扇后电流就被拉低。3.3V掉至1.3V。屏幕亮后就掉电。

网友:
哎,我的e10到现在还在那躺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