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换主板后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5-09-21):
客户拿来一台15寸的SONY 笔记本来修,拆开一看,笔记本进不太严重,和客户沟通换主板,但现货有一块14寸的SONY主板,显卡还不一样,于是换了上去,开机屏幕不亮,大小写灯能亮,看了一下是SONY的屏幕空气开关,按15寸的屏调了一下,就OK了,但是进系统,发现右边的小数字一块一个键都用不了,难道是主板EC 不同吗,还是ECBIOS不一样,或者是14寸的主板不能用15寸的键吗。

网友A:
最好原型号主板来换,不排除进水键盘有坏的可能。

网友:
难道除了右边数字键不能用其它都正常吗,你有没有按一下NUM键试试。

网友:
一般都换相同型号的主板,那两块板的EC型号相同吗,即使EC相同,键盘也未必就能正常使用呀。还有键盘进水是不是也损坏了呢。

网友:
应该是 主板之间额设计不一样 要想解决就要查下区别 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原型号主板来换,不排除进水键盘有坏的可能。

键盘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不是要切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