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DELL插适配器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9-21):
DELL插适配器不触发,单插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插电池开机后,再插电源可以正常使用,关机后再开机必须把电池取掉,再装上才可以开机,单插适配器开关上没有电压,待机芯片PU7 ,6脚18.6v,4脚5.1V,7脚有瞬间5v波形,pl11与pl12也是有瞬间3v  5v,就没有电压了哦,不知哪里的问题哦,求助大师?单用电池机器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哦,保护隔离电路在单插适配器都是完全导通哦,待机芯片PU7已经换了2个,肯定是好看,pu4的1脚电容17,24脚电容都换过了哦,还是一样,求助大家!!

网友:
想问问 大家这种待机芯片线性电压一下就没有了,会和BIOS有关系吗,和EC 的工作有关系吗,我查了ec  U2的21脚是0V,D4负端是3.3,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检测充电芯片条件与工作是否正常,因为3V启动受控于充电芯片ACOK.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很重要 你看下充电芯片吧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跟ACOK和程序有关,楼主再好好查查吧

网友:
为什么待机芯片的供电有,线性开启也是有的,电池使用时正常的,但是单用适配器就线性电压都没有,如果说是短路,肯定是讲不过去的哦,线性怎么会没有了?

网友:
充电芯片的13脚ACOK是3.1v到EC边上D4负极,D4正极是0V,连到EC的21脚,

网友A:
该机器维修到没有办法,想是不是ec控制了线性电压的产生,去掉ecBIOS,插电测线性电压+5V_ALW2与+3.3V_ALW电压出来了,等明天到店里刷程序,看看是不是程序也控制了线性电压的产生!

网友:
DELL什么型号?我打开图纸看看,看你描述是EC没得到高的ACIN检测信号,正好跟单独电池时检测到的相反所致。现在是单独电池时可以出3/5V,而单独适配器时没有3/5V吗?如果是这样就是反转了。

网友:
待机时电流多少? 正常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机器维修到没有办法,想是不是ec控制了线性电压的产生,去掉ecBIOS,插电测线性电压+5V_ALW2与+3.3V_ALW电 ...

查一下PS_ID这个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今天我有刷了好几个EC的BIOS有的有线性产生,但是不触发,南桥也刷了,现在变得,电池也不触发了,搞的头都大了!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查充电芯片和EC

网友:
充电芯片和EC全换了,还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