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关于SONY液晶板均匀竖条和液晶板替换代用问题

楼主(2015-09-21):
本人非专业维修的,只是想收拾好自己的投影仪,型号是夏普PG-AN150X,3LCD型,
故障为全屏均匀光栅竖条,黑底色时候为蓝色,白底色时候为黄色,自己折腾着去掉某一块液晶板就没有竖条了,也调换过液晶板的位置,(略过对三色的痛苦过程)发现故障依旧,只是颜色有所调换而已,这是不是就基本可以确定是液晶板故障了呢?

另外再就是,如果现在想更换液晶板,是不是一定要液晶板的编码型号全部都一模一样才能成功的?我现在的液晶板是LCX049BVB8,这型号的液晶板实在太难找了,只见过有LCX049BYB8,LCX049BXB6,LCX049BYB6的,如果更换这些049开头后面只是几个字母差别的液晶板,可行不?求大神指点啊!不胜感激!!!
附上几张故障图:

比较怪异的是,边角这张图能看出蓝线在边沿部分是比正常的投出来大不少的,不插液晶排线对三色重合的时候是绝对没有这现象,上了液晶板才有的。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或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显卡问题,或者屏

确定不是显卡,投影仪不接任何输入设备也是这样的情况。现在接的是在别处使用绝对正常的易视网络机顶盒。

网友:
可能是屏不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前换EPSON液晶片的时候,很难找到一样的只要前面几个代号一样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的,这个机器和夏普200X用的液晶片差不多,200X是LCX049BYB6的      ( 但是:我相信你自己是没可能把液晶片换好的,对没换过液晶片的人来说,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以前换EPSON液晶片的时候,很难找到一样的只要前面几个代号一样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的,这 ...

非常感谢师傅的回复,有机会了我找块液晶板换着试试看。
另外,液晶板三色重合确实是我自己调的,从第一天晚上八九点多开始拆机折腾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先固定中间1片调2片,差不多了再上第3片,无数次的开关灯微调之后,才算是基本凑合重合了,边角上还是能看到彩虹,不过看电影电视是没啥影响了,看不出来,自己要求也没那么高,就那样了。不过调了才知道,要想调到出厂效果,又没有专业的办法,那真得调到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