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键盘已经换了,还有一个问题还没解决!

楼主(2015-09-21):
联想笔记本电脑,由于进水,导致键盘坏了!
新键盘换上去后,解决了报警声音的问题!
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使用U盘启动,进入引导菜单栏,选择进入PE,就开始如图那些英文字,请问各位大神,那是什么问题呢?进不了PE啊!

网友A:
换上键盘各键使用正常了吗?尝试光盘装试试,拆下硬盘外装试试,注意观察进水部位有无腐蚀断线。

网友:
进水的机器要仔细查查,坏点可能不只一个,

网友:
首先 你得看看主板进水了没有啊!你这样子 很可能是主板有问题,EC附近 好好看看,还有就是 换个U盘启动试试

网友:
你这现像我有过好多次,,是U盘启动的问题,,,不关机器的事,不知道 你这个是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上键盘各键使用正常了吗?尝试光盘装试试,拆下硬盘外装试试,注意观察进水部位有无腐蚀断线。

换上键盘各键使用正常!光盘可以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键盘各键使用正常!光盘可以进PE!

换个u盘不同的pe可能就行了,

网友:
小白问题,什么是EC?

网友:
直接拆掉硬盘,外接电脑勾个系统进去直接安装,在测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没有问题直接给客户收钱,换个键盘能收多少钱不值得花时间在这机器上面

网友:
键盘好了就直接收费,其他坏了再另收费,不能出力不讨好啊

网友:
已经装好系统了,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黑底白字!

网友:
控制键盘的

网友C:
可以换一个版本的PE,或者用光盘来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一个版本的PE,或者用光盘来安装

已经用光碟安装好了,大老板说搞好就算了,不要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光碟安装好了,大老板说搞好就算了,不要添麻烦!

那说明就不是笔记本的问题了,有的笔记本对PE启动有的支持的不好

网友:
楼主EC的不知道,那你知道哪些

网友:
U盘文件出错 建议换个U盘 试试

网友D:
看来还是U盘P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还是U盘PE的问题

但是插进其它电脑是可以进入PE啊?

网友E:
看来是真小白,搞软件不懂硬件,去迅维实地就对了。
每天能坚持看书
我先看看书,看效果如何,再不行的话,也只有去实地培训一下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真小白,搞软件不懂硬件,去迅维实地就对了。
我先看看书,看效果如何,再不行的话,也只有去实地培训一下了!

网友:
U盘的PE不是万能的,在这个机器行,并不代表每个机器上都可以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U盘的问题

网友:
换U盘绝对可以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