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SA78L-M屡烧场管维修

楼主(2015-09-21):
一上班随手拿块华硕主板维修,想必大家都知道啦,爱它就要知道它的“822”,它是啥!它就是钱至于是白富美还是黑穷丑,各凭手段啦,好,表面随眼看看没啥大发现,其实就算掉件我也没那眼力看出来,道行不够呀,直接空板上电先看能上电不,懒得打值啦,其实大多人看都懒得看,直接就上电各种干的吧,一触发,诊断卡闪下就没啦,在触发没动静,断电拔掉12V再次上电,好啦,不保护了,明显12V短路保护,这回不能懒啦,打值测到有个上管短了,找个好的上下管一起换上去,打值明显400多,上电数秒钟后,再次保护了,唉,再次把坏的管换掉,别人说把所有管子一齐换,但这块板有十多个,心想还是算啦。这会连主芯片一起换,驱动芯片没找到UP6281B8的这个型号,边论坛上说的代换型号都没有,暂时顶着吧,再次上电,数秒后再次挂了,这会换掉上下管后下管D极还是为零,这下玩大了,难道真要全换,发了会呆,再看看板子上的电容,发现尾部的有个电容底下有点鼓起,固态就是个斯文型,出事也不会露屁股给人看拆下来值正常回来了;看来驱动管还是要换的,没办法最后找到个RT9619A驱动管,看了它的PDF,除了第三脚有点不同,这英文越看越恼火,靠,英文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会中文呢而且还是简繁双体字都会看,不管了,总要人去尝试,换会经验吧,换上再次上电,等了分来钟不保护了,看来成了,上U加内存,直接跑码,但在EE C0不断的循环跑,不会还要刷BIOS各种干吧,想着由简单开始,拔出内存察察再次上电跑码,一路狂奔亮机,试机几十分钟没出问题。
新手帖没多大技术涵量,高手飘过随手赏点分吧,给新手上路的一点小参考,在这里只要是UP6281B芯片用RT9619A代换成功,不过我测过两个芯片的输出电压值,有点不一样,原板上的UP6281B8芯片输出电压有1.3V,但代换上去的RT9619A管只有1.1多伏,不过能亮机就没管它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它的参数定义吧,弄明白后再回复下让大家也知道。
另外块JWC61M主板不跑码刷BIOS修复。求分求赞。以下是几张图,随手照的。

网友A:
新手学习中,想请教一下RT9619A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 ?

网友B:
楼主  这个文字太多了  ,言简意赅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中,想请教一下RT9619A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 ?

还能有什么,,能控制场效应管的有什么,除了驱动IC芯片就是PWM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中,想请教一下RT9619A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 ?

不过我见过厂家维修,场效应管烧了,厂家维修员工为了保证质量,换掉场效应管时同时会把那个场效应管连接的小电容电阻电感全换掉,

网友:
我们修的时候一般都是换一套,芯片加管子

网友D:
驱动芯片坏了      PWM芯片不换吗?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这不是新手贴,要多向楼主学习!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的一般都把上下管和驱动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能有什么,,能控制场效应管的有什么,除了驱动IC芯片就是PWM电源管理芯片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
问题很简单,就是芯片难找,我如果找不芯片就放弃吧。

网友:
PWM电路一直都是上下IC一起换

网友E:
屡烧场管就要连驱动管一起换的,这是经验

网友:
全换掉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学习中,想请教一下RT9619A  这个芯片是做什么 ?

上面说得对,驱动芯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坏了      PWM芯片不换吗?

有芯片的情况下,最好一齐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楼主  这个文字太多了  ,言简意赅  。  。。。

谢谢你的意见,下次会改进。这篇没啥技术的,多数是一些自我调侃而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屡烧场管就要连驱动管一起换的,这是经验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的意见,下次会改进。这篇没啥技术的,多数是一些自我调侃而以。

能修好板子 就是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