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一台笔记本联想Y330 开机不显

楼主(2015-09-21):
联想Y330 笔记本三代机器,开机正常0.004-0.7-0.9-1.2-1.1-0.9-1.0-0.85 ,就是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求助前辈们的维修经验,小弟在此感谢各位!

网友A:
换换内存,PM45平台的吧?按时序来修,先电压、PG、时钟、复位。

网友:
先上三板斧,换内存、查供电、刷BIOS、用风枪把桥显卡吹热!

网友:
我试试哈  各位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换内存,PM45平台的吧?按时序来修,先电压、PG、时钟、复位。

CPU是T4200的 ,3代机器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能行不  不行就三板斧上去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跑马了加焊显卡试试喽

网友:
说清楚点啊。这怎么帮你

网友:
先刷BIOS,再冲桥或显卡看看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吧?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BIOS,不行再查硬件。

网友:
看电流像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