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DIY的AMT64 02卡的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5-09-21):
请教一下AMT64 02卡的DIY问题:
一、该卡对主板的要求是什么?G43、P43、G41、P41的行不?
二、若内存不能点亮机器,还能用DIY的AMT64 02来检测吗?这种情况是如何操作的?
期待您的回复,万分感谢!

网友:
只有等高手 来解答了。。

网友:
淘宝上咨询了卖卡的,说是G41主板可用,但对于第2个问题对方没试过。

网友A:
你的主板不是 工程机 所以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不是 工程机 所以不行,。。。。。。

您指的是主板的bios也是专用的?可以不上内存也能点亮显示器的?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主板的bios也是专用的?可以不上内存也能点亮显示器的?

对头, 没有内存条工厂级 主板 坏的内存条你亮都点不亮你怎么测试。。。 工厂主板无论你咋坏都能点亮。。。你已经步入误区,

网友:
百度最全了
,去百度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头, 没有内存条工厂级 主板 坏的内存条你亮都点不亮你怎么测试。。。 工厂主板无论你咋坏都能点亮。。 ...

在bios之家,发现他们多年前也有一款内存检测卡,是针对SD内存和DDR一代内存的,也是可以检测那些不能亮机的内存,但同时也是限定范围了的市售主板。这带来一个思考:
应该是利用了电脑启动开机之前的自检过程,将内存检测时的结果信息,通过修改了的主板的bios程序,直接将信号送到PCI总线,再由特定的检测卡在总线上获得数据,然后检测卡进行显示。检测卡上的MCU芯片内,是也有片内RAM的。

H55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bios之家,发现他们多年前也有一款内存检测卡,是针对SD内存和DDR一代内存的,也是可以检测那些不能亮 ...

那些都淘汰了。DDR4都有了。。。工厂一样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都淘汰了。DDR4都有了。。。工厂一样维修

上次在论坛里,被放出来的那份AMT64 10版的程序,是主板的特殊bios呢?还是10版检测卡的bios程序?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论坛里,被放出来的那份AMT64 10版的程序,是主板的特殊bios呢?还是10版检测卡的bios程序?

上次有人放出?谁这样好娘心 ?这个玩意 价格不便宜的o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论坛的那位“拽囡宝贝”提供的,但感觉AMT64 V10版还一个关键的文件:就是配套使用的主板的型 ...

那你就问他 文件啊。拽囡宝贝

网友A:
还有你是不是 搞错了,刚才仔细查了下 是 其他论坛 高手发的。。。链接再这里 不是你说的 什么宝贝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197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197

网友:
还有你一点不懂内存条,我主要做主板维修 虽然是业余的座内存条,我知道的工程机分 AMT64 分 00 01, 02,03 ,04. 06 .07 08 09.10 最新是 AMT64 PRO CST 知道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是不是 搞错了,刚才仔细查了下 是 其他论坛 高手发的。。。链接再这里 不是你说的 什么宝贝  http:/ ...

您是对的,我搞错了,02版的才是那位宝贝发的。
V10版的是A55提供的

我是对内存不了解,才想学习的嘛。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是对的,我搞错了,02版的才是那位宝贝发的。
V10版的是A55提供的

版本 00 01 02 03 04 06 之前的版本,用技嘉 G31 测试 或者 技嘉 965 或者EP35 具体上面型号 你好好看下论坛那几个高人的帖子 说得很清楚的。。。。。。。。论坛看帖子 会看的 看门道 ,不会看就看热绕。。。

网友:
V10 和 最新的 PRO CST 要特制工程机主机板 ,才能启动。。

网友:
这些板不好搞

网友:
看得我完全是云里雾里,这个是内存检测卡吗?可以测试最新的DDR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