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TX750TI以上的显卡经常烧得冒烟,冒火

楼主(2015-09-21):
             我两天见到一次显卡烧得冒烟,跟爆炸一样,,,,为什么呢,,主板显卡内存短路,,电源应该起到短路保护的作用,但是那些GTX750TI 760 960 970显卡总是烧得冒烟,我每几天见到显卡烧了,如金手指烧得不成样了,显卡正面反面也烧的不成样了,如果不关掉电源,那真的要起火了,,,为什么电源没起到短路保护呢?

网友:
你看到的情况可能不是任何人轻易遇到,而你就每天都“大饱眼福”,我遇到过的是等离子电视机里的贴片电容燃烧发光。最好拍个图看看吧,正规厂家出的显卡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可以说是缺陷了。
另外显卡供电最高12V,曾经把显卡修到短路了就直接烧断显卡槽的几条针,卡本身也没出现任何烧焦的现象。
还有的是ATX保护电路是保护自身机制的,电源与主板相连,当主板短路了,ATX电源是起保护不工作的。高端显卡一般都有附加供电,如果与这个供电相关的没严重短路,ATX电源自保也应该不起作用吧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电源的问题,现在装机的人只顾利润,不管稳定性和安全性,超高的配置用一垃圾的不行的电源,不出问题才怪。还有的是大厂的电源,估计也是只顾利润,偷工减料。把不该省的也省了。比如先马电源,前几天一个500W的。硬盘接口竟然都烧着了还没有断电,结果硬盘给烧了。拿到总代还要加钱还,我真想打315让他们爆光下。以后再也不用先马电源了。

网友:
既使在冒烟还没有造成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属于质量问题吧,电容热了会放炮,冒烟的还真少见。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不会吧。我还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个情况呢

网友:
MOS管的短路  电源是来不及保护  的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总得来说 现在的高端显卡,虽然电压低了 但是箱数多,需要用大功率的电源才能待得动,像碰到这样的情况,显卡电压短路了,基本是电源功率不够大而造成的烧冒烟,这种情况确实很恼火,好好的一片高端显卡 大几百上千块钱,金手指一烧,厂家都不保修,只能重新换过,所以说现在的电子这个行业啊,偷工减料的太多,导致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给顾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拿现在的VGA线和之前的VGA线相比,妈的 之前的只要你不是故意去弄坏它基本不会坏,现在的VGA线,多插拔几次,基本就缺色了。。所以说现在的电子产品啊。还是买那些一线牌子的有保证。。

网友:
能少冒烟,没见过,一个是你的电源不行,还有可能是你家的市电不稳定哦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