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开机屏幕无反应,求指教啊

楼主(2015-09-21):
用了5年多的4411s,前段时间自己拆机清灰,拆机比联想复杂多了,当时能组起来能开机就觉得万幸了;又用了一个月左右,昨天完全无法开机了,电源亮,风扇转,硬盘指示灯亮一会即灭,无线指示灯橙色,光驱可正常打开,大小写切换键闪几下。各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大概是什么问题,维修需要多少money,如果维修费用过高会考虑重新买一台

网友A:
150左右 换屏就不止 应该花不了多少 老机器 不开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左右 换屏就不止 应该花不了多少 老机器 不开价的

呵呵,亲,你真会做生意

网友B:
你比我还新手呢,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比我还新手呢,送修吧

您好,您能指教下吗,机器大概什么问题,维修需要多少money

网友:
看是什么地方咯, 大城市便宜点,小县城就贵点啦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吧

网友:
INTEL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2015-10-25):
ATI的显卡,太多问题

网友:
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下看看

网友:
这机子北桥,显上装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的用不住换个显卡就行

网友:
外切看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拆机有风险,还需拿到专业的维修机构去看看吧

网友:
这个故障范围很广的,先看换个屏有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