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请助:P3100的充电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09-21):
发现好几台三星P3100,短路,都是USB接口附近的U502坏。可能是电压转换芯片,芯片字样:P3U,但是不知具体名称。图纸上也没有找到标示。请教大家,知道这型号的帮忙说声。充电芯为是U706,字样:1362  CB242,附上维修图纸。

网友:
是这个芯片型号吗,谢谢了

网友:
那个NCP367弄错了吧 ,那个是9脚芯片,我想请教那个U706,字样1362  CB242。这个充电芯片的型号。机子不能充电了。

网友:
附上图纸,上次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
你的是几脚的   30脚的是136S
10脚的是17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