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H55 -M LX 跑86不显示

楼主(2015-09-21):
Asus p7h55 -m lx 开机跑86 集显、独显都不显示,是那里问题
不显示

网友:
好像是乱码,先bios吧

网友:
显卡问题或者北桥问题

网友:
刷BIOS,试试看效果

网友:
应该还是 822问题多 应该多测测 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
前面还跑什么码值》

网友:
码全部跑完了,就是不显

网友:
内存有没有过呢,换过cpu内存行不行,先看看电压复位有没有然后就刷bios试下

网友:
应该是822问题

网友:
822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 还显示USB过流,怎么处理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北桥,不行就刷下bios

网友(2015-10-28):
我和你差不多P7H55-MLE的 集显不显示 独显可以显示 这板子没有北桥

网友:
先刷BIOS 你可以插个键盘 看看有没反应 如果有反应那说明 已经跑马玩了 那就可能是桥或信号什么的问题 。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能跑完码?跑完后能关机吗

网友(2015-12-01):
遇到这种情况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