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8 usb保护15秒关机 求助

楼主(2015-09-22):
新人求教 学习了1下 听说15秒是华硕老毛病,就在前辈的指点下 查南桥边上的822和472,现在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测得
2个822阻排 阻值和电压正常有3.3v,472阻排1个 阻值变大,电压只有1.8 这样是不是 我只要从822阻排飞线到472阻排就能修好呢??图中 红色方块里面是2个822阻排 绿色方块是1个472阻排。
希望有大师指点1下!!!!!!!

网友:
没有检测到USB

网友:
直接飞线过去看看还保护吗?

网友:
USB过流检测电阻

网友:
把它摘了,在换上还是那个样子吗

网友:
我的是直接取了  就可以了

网友:
472排阻坏的话就直接换一个啊,没必要改来改去的。

网友:
南桥边上 472和822排阻 问题  换了 不行 就是 桥虚焊

网友:
是USB过流 两个排阻分得电压 USB_OC#信号电压正常为3.3V 可以把俩排阻都换掉

网友:
我那个一样的板子还没解决

网友:
查接换排阻.不行查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