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进水怎么判断主板是否完好?

楼主(2015-09-22):
问题描述:笔记本进水放置一段时间后无法开机,按开机键笔记本风扇会转动一下然后停止,屏幕无任何反应,屏幕背后的指示灯亮,笔记本指示灯有显示,其他均无反映,硬盘没问题,笔记本拆开主板看不出进水痕迹,请问如何判断是否是主板问题?还有主板可以维修吗?

网友:
像这故障应该是主板坏了,拿到专业维修店修理吧,

网友:
能正常亮机进系统就是完好无损,不能亮机就有损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的,自己不要搞,不好烧主板,E系列主板也不便宜。进水当时没有处理现在不开机,肯定是主板问题,这也要问,如果不修,建议够买新机好了。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上,送修吧

网友:
现在可以确定主板已经坏了

网友:
按开机键后,屏幕都不能正常显示,当然是主板有问题咯,送修吧。

网友:
外接不显   主板坏的几率太大

网友:
外接也没有信号,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找个大点的微波炉 把笔记本放里面烤一会 应该能好。。。。

网友A:
这么强大的主板维修基地迅维网   来问主板能修吗  别闹了

网友:
肯定能修,按开机风扇转说明出发了,至于不亮就是主板还有其他坏的地方

网友:
直接送修  ,  你会越搞越坏的

网友:
客户就不要进来搅和了行吗?修个机器能收你多少钱?抠门....你自己搞吧,搞死你就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强大的主板维修基地迅维网   来问主板能修吗  别闹了

人家主要是来问怎么判断主板好坏的

网友:
不良机,专业人修吧

网友:
送修吧 别把故障扩大

网友:
应该主板挂了  把外设的都拆了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主要是来问怎么判断主板好坏的

睁大你的眼睛  看一下贴子里的内容最后一句  再来跟我说话    另外客户来问这个问题  你觉得跟他说怎么判断主板好坏  有意义吗

网友:
进水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
拿去维修吧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专业的,自己不要搞,不好烧主板,E系列主板也不便宜。进水当时没有处理现在不开机,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进水肯定有痕迹的,只是你没看出来

网友:
主板坏了,叫人修吧

网友:
开不了机了 不是主板坏了吗

网友:
主板在没有严重损坏的情况下是可以维修的,如果你是小白和你说怎样查你也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专业做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