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 820 3023 BIOS 板上读写

楼主(2015-09-22):
问题比较简单,就是Pin code锁机
办法是刷bios就行了
不过这个型号的bios芯片封装是V-PDFN-8,手上的编程器没有合适的适配器,
赶时间,就临时做了个板上的读写,结果自然是duang的一声亮机耶
有经验又赶时间的师傅可以借鉴一下哦

网友:
功夫深厚啊兄弟

网友:
焊编t程器上   哈哈

网友:
这个好  因为这个苹果的BIOS芯片要大上好多!

网友:
你飞了7条线  分别接编程器的什么脚位啊    又是论坛的一 飞哥

网友:
楼主有时间把线的连法写上来

网友:
苹果的也有BIOS的问题,看来买编程器要选支持功能比较全点的啊,不然除了飞线,还真不行。

网友:
对啊,把具体的点写写

网友:
不用8根线全部焊上

网友:
求楼主 讲解所连的脚位 详细的 谢谢

网友:
有根是接地的 对吧 ,接地的  就用接了

网友:
每个维修员都有一颗强大的内心  每个维修员都一双灵巧的手

网友A:
还没取下来刷方便

网友:
怎么只接了七根

网友:
不够细致啊,求教程

网友:
的确算能人。有用,接法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编程器用的什么样的  适配器没有 编程器能识别到芯片

网友:
没试过苹果的BIOS,其他到试过

网友:
是7  8脚共用一根吗?

网友:
这个pin码  是不是顾客自己以前上过的密码呢  ,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取下来刷方便

这个主板的BIOS是QFN封装的,就算拆下来编程器也没有合适的座子!

网友:
这种座子应该也不好找吧,而且这样的焊接方式还没普通那种好焊接,焊多容易爆!

网友:
飞这个是简单呀,不过苹果的BIOS好像不是很好找呀,是不是得分离呀!!

网友:
过程简单了点,能把线标出顺序及对应编程器的脚位就直观,相信很多人会加分的。

网友:
飞线接编程器脚位,以前试过,

网友:
我一般都是拆下来飞线刷

网友:
脚位求讲解      小白  不懂

网友:
苹果这玩意什么都不通用。

网友:
怎么只有7根线啊?

网友:
兄弟买个座子吧

网友:
找一个一样大小(M)的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主楼有点牛X 谢谢主楼的分享,学到了1.。。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没这技术只能看看了。。

网友:
我去  刷程序这么麻烦的啊

网友:
希望能发详细的图纸和说明

网友:
no se entiende muy bi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