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显示器一秒钟黑屏

楼主(2015-09-22):
显示器一秒钟黑屏的维修的总结: 1.高压板问题
2、灯管老化的问题
3、接触不良打火引起的问题
4、数据板有时也会引起的黑屏问题
。。。
今天 一例请往下看图,老话题新谈
拆机过程,略
灯管的一边的焦了

下图是另一边的情况,差不多

看看全图,2 个灯管都 是一个样子的。HP显示器放灯管的架子的钱是塑料的,真会省啊,
准备好4段细的热缩管,把原来不够长的线接一下,用管子固定好。

上图这个屏面可一定要小心,一不注意屏就完了。轻拿轻放,把外屏放到框架上面。

下面这一部更加注意了,如果你的上一步没有到位的话,最好不操作这一步,否则可能会让你的这次维修前功尽弃。

安装 好线路,固定上。

开始加电开机试试机器了

显示正常!维修成功!
总结一下:
显示器换灯管的也好,LED灯条也好(道理是一样的)。显示器换灯管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家常便饭了。
4个字---胆大心细即可

网友A:
主要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我刚开始搞的时候也赔了一个屏

网友B:
我都搞坏好几个屏了

网友:
显示器开屏一定要细心 新手容易搞出竖线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活,如履薄冰啊。

网友:
LS说的很对,如履薄冰啊

网友:
能烧成这样,是不是以前这机器被去保护了

网友:
换灯管要细心些,

网友:
20的双灯管的屏灯管容易烧成这样

网友:
老手一年里也会弄坏一台。

网友:
以前弄不好的换屏嗯

网友:
总结的不错。。黑屏也就无非这几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搞坏好几个屏了

不会吧,搞坏一个就要格外小心了,还搞坏了几个屏!?赔得不轻啊!

网友:
换灯管细活

网友:
换灯管可能没有技术含量,只要做到胆大心细,不要蛮来,一般都不会出问题的。还有就是,能不换就不换,换灯管的风险相对有点高,万一把液晶板弄裂了,屏就报废。

网友:
最讨厌换灯管了 ,我没弄碎过屏  倒是换好灯管装的时候灯管又碎了  闹心啊

网友C:
我之前帮别人换灯管    把屏给搞烂了    赔了一个别人

网友:
换灯管是细货,胆大心细,拆装时要先多看看。

网友:
这种屏都 是灯管坏

网友:
有的显示器闪灭   的话可能是高压或者是  电容爆了

网友:
这灯光 真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胆大心细

几年以前  灯管接口处没处理好   盖壳子的时候有点不到位 导致屏排线接触不好 3小时左右花屏  客户拿过来 我脑袋一抽  老虎钳一夹  咔擦一声巨响 屏角碎了  将近过年了  陪了客户300大洋了事   屏归我了  心里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帮别人换灯管    把屏给搞烂了    赔了一个别人

一般都跟客户说明有风险  可以考虑不换  没必要做赔钱的买卖  换灯管耗时长 利润也不高 没必要这样自己承担风险。

网友:
塑料灯管架都是没上皮套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