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针VGA转9针MDA CGA EGA

楼主(2015-09-22):
本人已经改完,线序都正确。只是频率不对,显示器提示out of range,有没有什么办法。要不要在工控机上重新设置一下扫描频率。

客户有一个工控机设备输出是9针的MDA CGA EGA ,想接一个15针VGA的显示器。前两天在网上买了几条转接线,发现不能用。用万用表测了下,发现是15针VGA转9针VGA的。在淘宝上问了多个商家都说没有,毕竟是古董级别的。因为网上卖的9针CGA 显示器太贵,实在不行就自己做一条转接线。线序我都有,但是在接的工程中发现9针的亮度和视频TTL电平信号是连接到15针的NC上,在15针脚上没找到相通的线。VGA线拆开后也不是15根线而是9根线,郁闷。本人以前只改过9针VGA,对于MDA CGA EGA 这是第一次改线,请高手指导一下,感激不尽。哪位朋友有此类显示器请在一周内联系,价格电议。目前需要两个。一周之后勿扰。

网友A:
根本没法改,信号到不一样

网友B:
可以改,但现在很少遇到9针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但现在很少遇到9针的了

恩,我就是想搞清楚,亮度和视频TTL电平信号不接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法改,信号到不一样

线已经改完

网友C:
楼主刚开始给的定义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刚开始给的定义不一样啊

我也是从网上淘的,貌似只是把RGB给换成NC了,,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线全接对了,只是扫描频率不一样而已

网友D(2020-03-31):
楼主现在改的能用了么?

网友D:
MDA引脚与VGA引脚怎样接的?麻烦楼主说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