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主板集显外接暗屏

楼主(2015-09-22):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的一台联想IH61M主机,客户反映开机显示器上显示暗屏。开机果然如客户所说,插独立显卡外接正常,CPU G540在其他主板上正常显示.可以判定是主办的故障。第一次遇到台式机主板外接显示器暗屏,请大家分析一下,哪里的故障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h61 主板有遇到过 不过保修的 发厂家修了不知道修了哪里

网友:
查集显的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VGA接口问题?

网友:
这个是主板的问题,遇到过但是不会修!!

网友:
主板问题。修不好换版

网友A:
集显供电一般收多少伏。哦、。我这里有块H55的,集显供电  只有0.22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一般收多少伏。哦、。我这里有块H55的,集显供电  只有0.22

正常的。。。。。。。。。。。。。。。。。。

网友:
可以跑线或查图纸,看供电接到什么地方,是几伏的0.22等于没有电

网友:
集显供电有问题

网友:
H61集显不亮基本是在创口下方的822电阻 【不是排阻】腐蚀或者短路【华硕H61】的

网友:
先测 VGA接口的供电9脚电压是不是5V 没5V查旁边有个小场管 G极接电阻再接12V S极接VCC5 D极过个保险就到了VGA接口的9脚 注意线路中的电容  再 VGA接口打值  123脚75左右  13 14 脚500左右  旁边的AW7  6脚防静电芯片拆了   换个接口试试    再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论坛有图纸   实在要的话 我可以上传

网友:
LS好人,LZ你照做就是

网友:
現在的板愈來愈難修,如果不是通病的話都不好弄.

网友:
没换cpu试一下

网友:
我有过一次这样的,是显示器的接口频率不支持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卖一个独显给他  以前没装独立显卡 说明客户不玩游戏  GT210 /220   GT610 都很便宜

网友:
检查看看VGA 接口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