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 plus usb保护故障15秒 查到是472阻排坏 请教?

楼主(2015-09-22):
我用镊子引472边上的3.3v 可以正常了 请问 是换472阻排好 还是直接飞线 家庭自用
还有飞线的话 是不是以后用usb必须小心了
还有换472阻排是用电烙铁还是热风枪

网友:
把472排阻换了

网友A:
谢谢 请问用什么工具好啊 我什么都不会的。。。

网友:
可以直接把它撬掉

网友:
肯定换掉,本来就是检测的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问用什么工具好啊 我什么都不会的。。。

如果是我的话 还是喜欢用热风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 还是喜欢用热风枪

买不到472 咋办 飞线 还是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不到472 咋办 飞线 还是翘掉

淘宝上多的是

网友:
你不是真搞维修的吧  你一个不搞维修的都自己修了 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网友:
热风枪  好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请问用什么工具好啊 我什么都不会的。。。

直接用镊子敲掉

网友:
应该是侦测的电压线氧化断线了,你把旁边的信号接过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可能会不稳定,毕竟电阻被你并联了,建议找氧化断线的侦测电压线路,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1442534046 提供代修服务

网友:
用风枪吹就方便多

网友:
啥都 没有 你还是 送修吧

网友:
把它摘了不就好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的话 还是喜欢用热风枪

好吧 大师们 问题来了 。。。。。。。。。。。。。。。。。。。。。
买不到472 我就用电烙铁想加焊1下
加焊后 不15秒关机了 提示电压过高
我进去看 3.3v 有5v 5v有12v 12v有17v........................
然后再焊 1下 进去看 都是剩下0.几的电压了......
再然后就黑屏了 经检查内存显卡电源都是好的 就剩下主板和u没得检查了。。。估计第一次修主板失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 大师们 问题来了 。。。。。。。。。。。。。。。。。。。。。
买不到472 我就用电烙铁想加焊1下
...

LZ自己不会修就拿给专业维修人员修 在让你搞下去 那主板就得报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Z自己不会修就拿给专业维修人员修 在让你搞下去 那主板就得报废了

这不是在学吗 奇怪啊 我就焊了下 那个472
而且焊完472 的电压和阻值都没什么变化的 就挂了
是不是 真的usb 过载了 把主板烧了?
不是回帖2个说可以挖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在学吗 奇怪啊 我就焊了下 那个472
而且焊完472 的电压和阻值都没什么变化的 就挂了
是不是  ...

挖掉 我没试过 我的是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掉 我没试过 我的是直接换掉

那估计真是那个472是需要的被我干坏了 原来坏一半现在全坏 但是刚开始可以启动 就是电压全部很高

网友:
直接换掉啊

网友:
检测电路一般是比较精密的,最好是恢复性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