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32LD310-LA液晶电视开机十几秒就黑屏故障

楼主(2015-09-22):
家里的LG32LD310-LA液晶电视开机一会儿就黑屏了,拿去售后点维修,师傅说是屏幕坏了要换屏得花两千多,自己拿回家拆开,查故障,故障现象是,断开电源线一会儿重新插上电视能亮,信号输入切换TV有雪花点,切换AV无信号蓝屏,万用表测试电视亮的时候电源板24V 、12V、5V供电正常,高压板供电正常,高压板后面有一蓝色的灯亮一会儿就灭了,然后一会儿电视就黑屏,电源板24V、12V、供电立马降为零,5V供电正常。拔掉高压板线通电测试,电源24V、12V供电同样一会儿就降为零了,目前只做了这测试,大神们告诉我应该是什么问题,肯定不是屏坏了,谢谢!

网友:
感觉像是无信号输入自动关机

网友:
感觉这个关机主要在驱动板,发送的信号控制的,刷个BIOS什么的,灯管,高压板的可能性较少。

网友:
这个我感觉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过流保护或主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问题是出在驱动板上。

网友:
这款电视新出没有几年,没有过保,最好去售后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