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7C怎么解决

楼主(2015-09-22):
开机不显,诊断卡7C,主板问题,换主板OK,但是主板哪里的问题呢?翔升A55m-b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是,主板有个地方进了一点水引起的。。

网友:
能跑码就先软后硬  挡代码的话 就拆

网友(2019-03-30):
我也有一个卡7c找不到头绪·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