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插电源 电流从0.12掉到0.08 不触发

楼主(2015-09-22):
G480 板号 11326-1 插电源电流从0.12掉到0.08    3V 5V一直都有 开关有3V电压 不触发,不知道怎么查 求助

网友:
按开关  电源跳不跳变  到桥那头跳不跳变   待机好信号有没有  休眠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
这应该是有短路啊,这款机器待机没有这么高的电流。

网友:
插电源就0.12,先确定是否自动触发。

网友:
短路的地方查到了,5VUSB电容短路
但是现在插电直接到0.20

网友:
插电源就0.12了。要么短路。要么就是插电源就自动开机,后面的二级电压已经转换了

网友:
记得这机待机是没3/5V的,刷刷BIOS,查查EC条件。

网友:
不错 技术高啊

网友A:
RN2104 3脚电压 1.6V感觉不正常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到0.20的时候我是短接的,现在上20K的电阻 3脚电压1.6V  C2104也拆了一样的

网友:
要说清楚,是插电没按开关就直接到0.2A,还是按开关后直接到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RN2104 3脚电压 1.6V感觉不正常 是不是南桥有问题啊

2脚正常吗?有一个C6003是常见坏的。

网友:
现在的故障时代价0.09  按开关没反应 短接RN2104 1.3脚 电流到0.20  RN2104 1.2.4电压都正常

网友:
肯定哪里有短路 再查查

网友:
看看后面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没有明显的短路啊

网友:
按照不触发查,看下时序,慢慢来吧

网友:
上面说的对按不触发的思路修,待机正常就直接先刷BIOS,不行再查EC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1.2掉电,不知道从何查起,先刷BOS试试!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打公共点阻值,仁宝的点火回路,应该是电容短路吧

网友:
3 5 v肯定没出来 5V后继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个很明显待机有短路 短路先修出来 在修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