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后无法识别硬盘

楼主(2015-09-22):
求指点:
我用一键ghost(11.5版本)的软件,做了一个gho的镜像,以前用原ghost还原能正常还原,该gho镜像也没修改过.
昨天用pe进行系统,启动手工ghost(11.0)还原gho镜像到系统盘.还原过程中,出现过无响应,等待一会继续跑下去.
还原100%后,提示是否重启.点击重启,pe一直没反应,按电源键强制关机.
开机后,就一直启动不了,BIOS也进不去了.
拆开硬盘后,用硬盘壳,电源指示灯在闪.放到其他的电脑,无法识别出硬盘,在BIOS中也识别不了.

在前几个月,也是同样的情况把一个硬盘搞得无法识别.
求教,这是什么的情况? 有无办法取回硬盘上的数据?

网友:
硬盘坏了。无法识别应该能听到敲盘的声音。

网友:
取回数据估计要十个盘的价钱,自己考虑值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