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FT02仁宝代工 公共点电压过低还跳电压求助

楼主(2015-09-22):
PQ11 S级进19V 不跳变,G级18.5V 也不跳变(这个G级是不是低电平导通,现在为高电平),PQ11管子已经换过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
求大神支招 在线等

网友:
公共点组织正常,PR51去掉也是一样的跳变

网友:
G极电压应该在9.几V    18.5肯定不对    查PQ18  所连的信号吧

网友A:
看看PQ18的G极是多少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PQ18的G极是多少就明白了。

好的 我看看

网友:
看看后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测量是个0.11V的低电平

网友:
往G级前面找

网友:
你应该换PQ18

网友:
G级应该为低电平的

网友:
我没有这个图纸,不好邦你分析了,

网友:
完全不是太懂这个是充放芯片吗?

网友:
PQ18 的G级是个0V  正常么

网友:
继续往上排查

网友:
PQ18的控制级为高的情况下,PQ18导通,PR54和PR60产生分压,PQ11的G级才会得到大概8V 的电压导通

网友:
电路图看不懂,修起来很吃力的。查PACIN、ACON、ACOFF这3个信号吧。

网友:
不正常,跟这电路一直往下追

网友:
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