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自己一直按字母T,奇葩故障

楼主(2015-09-22):
这几天修到一个戴尔本,没型号。板号DAOJW3MB6F0,故障呢是开机就会一直按字母T,不查键盘也是,刷了BIOS,换了EC,换了南桥,拆了键盘借口,拆了键盘借口电容,都不行,没法了  求救大神啊
奇怪的是换了南桥当时好了,但是过了3分钟就又开始自己按T.这是刚开机是正常额。
不到6分钟,开始了

补充一下:除了会自动按T之外,其他键都可以正常使用。PE下也会自动按T,键盘接口阻值全是720上下。

补充内容 (2015-9-24 11:14):
此机器以修复,请看86楼

网友A:
查看下键盘主板接口里面也没进液。之类的。万用表打接口的阻值,波波测接口信号也没特殊 的波形。

网友:
还有吧所有的开关什么的小板和连到EC的都要拔掉试下,

网友B:
键盘接口  会不会断线 了  或者 哪两根线连了

网友:
没见过,不过可以看看键盘接口和南桥之间的线路

网友C:
PE下会不会出现?在EC端打键盘KSI/KSO的对地阻值。

网友D:
刷了BIOS,换了EC,换了南桥,拆了键盘借口,拆了键盘借口电容,都不行  那就就得从键盘接口打值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EC相关地方的问题

网友E:
有这样离奇的 吗  一般看到这样故障 拆了 键盘就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下键盘主板接口里面也没进液。之类的。万用表打接口的阻值,波波测接口信号也没特殊 的波形。

小弟不会用波波,键盘接口阻值都是70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开关板也会影响键盘吗 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  会不会断线 了  或者 哪两根线连了

阻值都是700左右,每两个之间我量过了 没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下会不会出现?在EC端打键盘KSI/KSO的对地阻值。

PE下也会按T,并且没进系统的时候就按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BIOS,换了EC,换了南桥,拆了键盘借口,拆了键盘借口电容,都不行  那就就得从键盘接口打值看看

阻值700 左右,应该是正常的 。到EC之间也都通。键盘除了 会自动按T外,其他键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F:
换个键盘试试吧,应该是键盘的问题了

网友:
键盘有问题吗

网友:
不插键盘也会出T。。。。估计还是EC这边的问题

网友:
80%是键接口电路的问题,查下键盘接口电路

网友G:
还真奇葩的问题。。。要么就只能查图纸看看键盘鼠标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那种防静电电路的元件不良了。该换的都被你换一遍了

网友H:
键盘接口。电路。。估计有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键盘试试吧,应该是键盘的问题了

不装键盘就会按的

网友:
估计键盘有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键盘接口  会不会断线 了  或者 哪两根线连了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   我也是醉了  , 楼主 修好了  还请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   我也是醉了  , 楼主 修好了  还请说一声

一定,不过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
看一下U口,换个系统,换内存,烘干一下,看看贴纸下面有无轻微短路,具有挑战性的板,让你赶上了

网友:
接口打值看看

网友:
楼主工作台的背景光是蓝色的,很漂亮啊

网友I:
看一下键盘接口输出的信号哪个是高电平就不正常,没有按键的时候输出信号应该全部为低电平才对

网友:
大多数都是键盘的额问题

网友:
键盘接口和EC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一下键盘接口输出的信号哪个是高电平就不正常,没有按键的时候输出信号应该全部为低电平才对

对,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当时自动按T的时候我测了一遍接口所有脚的电压,发现要嘛全是2V,要吗全是3.3V,唯一一次测到其他脚为3.3时,14  15脚电压只有2.多V,然后就测了下14 15脚的对地值,和其他一样是720.把14  15脚的电容去掉也不行。然后我把键盘接口电容全部去掉,可惜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这样离奇的 吗  一般看到这样故障 拆了 键盘就会好吧

确实被我遇见了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腐蚀的痕迹,再查ec的条件有没有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真奇葩的问题。。。要么就只能查图纸看看键盘鼠标外围电路是不是有那种防静电电路的元件不良了。该换的都 ...

对,因为现在的故障成了刚开机没事,但是过几分钟就又开始按T,所以我想是不是某个元件性能不良造成的。但是又不知道怎么下手,因为除了会自动按T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应该是键盘接口那边,仔细看看

网友J:
楼主把所有的可能XD大概的处理了。 期待高手出来解答下。

网友K:
楼主有EC的话,就换个EC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EC的话,就换个EC吧

EC已经换过额,还是老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L:
EC已经换过额,还是老故障

楼主不行的话,会不会是键盘座子的问题呢?加焊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基本就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不行的话,会不会是键盘座子的问题呢?加焊不行的话就换一个

座子拆掉都不行

网友K:
那楼主插上usb键盘,是不是也会自动按T键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那楼主插上usb键盘,是不是也会自动按T键呢

是的 外接也会 实际上不管我装不装键盘,插不插外接USB键盘,它都会一直按T,所以应该可以排除键盘的问题额。

网友M:
如果键盘都拆了   还是一直按T???

网友:
换个EC试试呢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是的 外接也会 实际上不管我装不装键盘,插不插外接USB键盘,它都会一直按T,所以应该可以排除键盘的问题 ...

那现在只剩下桥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键盘都拆了   还是一直按T???

是的确实是这样

网友N:
之前遇跟你这 类似的问题  是一直自动按F1   最后查到不是键盘问题  是 EC 的问题   原型号代换 OK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之前遇跟你这 类似的问题  是一直自动按F1   最后查到不是键盘问题  是 EC 的问题   原型号代换 OK

我这个也是原型号代换的 我的怎么就是不行呢?

网友:
看你的图片是在机内的,下来最小系统测,去除一切排线包括开关板。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测EC边的键盘行列脚位阻值,测电压值,正常没按下键时列全为低电平。换个CPU、EC试试。

网友:
表示不理解

网友:
这问题真的奇怪,修好了可一定要说一下哦

网友O:
有关键盘的所有滤波电容卸掉就好了。   有得闲就再装其他的好电容上去

网友:
拔掉触摸排线试试

网友:
换键盘 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引脚后一些小排阻之类的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关键盘的所有滤波电容卸掉就好了。   有得闲就再装其他的好电容上去

键盘接口处的电容已经全部去掉额 还是老样子

网友:
更换EC就好了

网友:
  你把键盘给EC的相连的脚挑起来看看、。。

网友:
之前遇到过,EC虚焊也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EC和键盘口或者板层

网友:
键盘 ec 一起换

网友:
USB口,SD口,测试一下,看看客户有没有弄坏,最后,还有系统你没有换呢

网友:
应该是键盘的事吧

网友P:
将EC键盘接口的线都割断试试。估计有微短!
大神确实是板层微短路了
详情

网友:
楼主,把键盘换了就会好,我之前也有一台是长安“6”,直接换键盘吧!

网友Q:
把键盘拨了要是也这样,行换个EC试试,如果换了EC还是不行一般就是EC到键盘接口的PCB漏电了,首先看中间有没有连排容,或者有接地电阻,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找到字母T对应的键盘接口的脚位,然后把线给割了,从EC飞线过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修过两台PCB漏电导致的自动打字
不愧是大神,的却是这样
详情

网友R:
应该是T键相连线路微短,可能跳开主板的走线,飞线到EC试试。
已经可以了,就是飞线解决了。大神猜测的不错
详情

网友S:
来自: 中国
你妈的,什么奇葩的问题啊,我刚看到一直出现t,我就以为键盘坏了,但是也想不会这么换键盘的也发贴啊,继续看,结果是奇葩无比的问题,是不是板层有问题啊,加热看看
是板层出问题了,看86楼。大神就是大神,一下就猜到了
详情

网友:
感觉是键盘接口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居然是T建,那么键盘他的设计都是按几个建一组几个原件,那你就从T建相关线路下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板材有漏电的,按T键对键盘接口打值,发现那个脚对地偏低就把这个引脚割线飞线

网友:
我修过一台,SONY的机器,,的确,开关会引起键盘有问题

网友:
外接键盘看一下会不会

网友:
这就是EC问题换EC就解决了

网友T:
这个问题真是醉了,该换的貌似都换过了,希望楼主能找到问题,然后分享一下结果
以修复,请看86楼
详情

网友:
都试了,何不换个ec看看呢

网友:
实在没办法就割线

网友:
表示,难以修复。神奇无比。

网友:
感觉应该是键盘接口的问题,建议把键盘加焊一遍看看。

网友:
像楼主自动按某一个键的问题,换了这么多的部件,还是原故障,真是醉了

网友:
拆掉所有与键盘数据线的电容电阻 不行把ec键盘数据的脚翘起来看看

网友:
键盘坏了吧

网友:
加电的情况下。测量数据线上的电压。肯定有一个不正常。

网友:
最新消息,此机以修复。问题还是出在EC到键盘接口之间的板层线路上。我们老大无意间看见有人说怎么测键盘某个键是由那几根总线控制的方法,最终测试发现此机器字母T是由键盘接口14  15脚,也就是EC39  和65脚控制,翘起EC39和65脚,测键盘接口对地值发现15脚为1  而14脚为1.465.<大概值》,相信看到此处高手已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就是14脚微短路造成电脑自动按字母T。而当时我测键盘接口阻值的时候是装着EC的情况下测的所有阻值为710——720之间,然后认为没问题。还有为什么换了南桥当时就好了,过一会就有开始按T应该也有了答案,那就是做BGA后,板层高温,14脚阻值暂时回归正常然后过几分钟主板冷却下来以后又成了微短路。这样解释应该行得通、
总结一下:此机就是键盘14脚微短路造成电脑自动按T,而若果换了EC,换了南桥。等常见故障还是没解决的话不妨把EC拆下来再测键盘接口阻值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哦。
再次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这款笔记本是戴尔的 但是论坛上只有神舟和华硕的,就是开机会显示神舟或华硕LOGO,再此小弟把开机显示戴尔LOGO的BIOS奉上。

ec bios.zip

sb bios.zip

pma

网友:
引用 网友H:
键盘接口。电路。。估计有微短!

确实是微短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   我也是醉了  , 楼主 修好了  还请说一声

已经修复,看86楼

网友:
跟我刚看这个帖子的猜想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把所有的可能XD大概的处理了。 期待高手出来解答下。

以修复,请看86楼

网友:
最新消息,此机以修复。问题还是出在EC到键盘接口之间的板层线路上。我们老大无意间看见有人说怎么测键盘某个键是由那几根总线控制的方法,最终测试发现此机器字母T是由键盘接口14  15脚,也就是EC39  和65脚控制,翘起EC39和65脚,测键盘接口对地值发现15脚为1  而14脚为1.465.<大概值》,相信看到此处高手已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就是14脚微短路造成电脑自动按字母T。而当时我测键盘接口阻值的时候是装着EC的情况下测的所有阻值为710——720之间,然后认为没问题。还有为什么换了南桥当时就好了,过一会就有开始按T应该也有了答案,那就是做BGA后,板层高温,14脚阻值暂时回归正常然后过几分钟主板冷却下来以后又成了微短路。这样解释应该行得通、
总结一下:此机就是键盘14脚微短路造成电脑自动按T,而若果换了EC,换了南桥。等常见故障还是没解决的话不妨把EC拆下来再测键盘接口阻值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哦。
再次感谢大家的建议和意见。这款笔记本是戴尔的 但是论坛上只有神舟和华硕的,就是开机会显示神舟或华硕LOGO,再此小弟把开机显示戴尔LOGO的BIOS奉上。

网友:
没遇到过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P:
将EC键盘接口的线都割断试试。估计有微短!

大神确实是板层微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把键盘拨了要是也这样,行换个EC试试,如果换了EC还是不行一般就是EC到键盘接口的PCB漏电了,首先看中间有 ...

不愧是大神,的却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R:
应该是T键相连线路微短,可能跳开主板的走线,飞线到EC试试。

已经可以了,就是飞线解决了。大神猜测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妈的,什么奇葩的问题啊,我刚看到一直出现t,我就以为键盘坏了,但是也想不会这么换键盘的也发贴啊,继 ...

是板层出问题了,看86楼。大神就是大神,一下就猜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真是醉了,该换的貌似都换过了,希望楼主能找到问题,然后分享一下结果

以修复,请看8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么奇葩的问题 ,   我也是醉了  , 楼主 修好了  还请说一声

以修复请看86楼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测哪个字母是那个脚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