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series2.5 h61u v25内存问题求解

楼主(2015-09-22):
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内存,CPU都换了,BIOS刷了,内存条件查了都正常,求大神指导
cpu

网友:
北桥吧,加焊试试

网友:
不报警 是不是 压根没到 检测内存那步

网友:
这样问题一般是北桥到内存的电压不稳定导致的 你可以加焊下北桥 再查下236脚电压

网友:
有 北桥么。。。。。。

网友:
要么他的故障 和 内存无关

网友:
遇见一样的故障 求解

网友:
打一下内存的供电和波形啊,如果是主板上通往内存槽的线路不通,那当然就会出现插不插内存都报警咯!

网友:
似乎是通病,楼主搞好了吗,我 也遇到过,SPD没有电压,飞线了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