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0 开机无显示 板号:BA41-01678A

楼主(2015-09-22):
开机无显示,电流跳变0.7---1.2A后就不动了,。无图无点位,只能简单的测试下主板电压就一路没出。没出的估计是集显电压,内存的CLK_SCLK和CLK_SDATA有波形,内存上的排阻无波形。其他的就不好测了。另外这块板子CPU背面电容是NEC的大电容,NEC大电容容易坏,想改一个试试,哪位大神修到过或是有图纸的还望不吝赐教。改了NEC电容,涛声依旧,没思路了

网友A:
CPU背面电容是NEC的大电容,NEC大电容容易坏 是容易坏 有示波器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背面电容是NEC的大电容,NEC大电容容易坏 是容易坏 有示波器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NEC电容坏了,示波器会出现呢什么情况

网友B:
看下IO的PG信号线路跑   跑到一个24脚的代码芯片连接的上管电容换了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IO的PG信号线路跑   跑到一个24脚的代码芯片连接的上管电容换了就行

问题就在于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在于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图

你这笔记本  你可以去笔记本论坛图纸地方找 应该会有的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款本子,症状和楼主基本是一样的啊,也在图纸和点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