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600-t20n笔记本开机变为重新启动电脑了

楼主(2015-09-22):
今天接一台dell c600-t20n笔记本电脑,主板型号为:6050A2448XXX-BM-A01,在WIN7系统下执行关机,电脑也显示正在关机,可过一会儿又重启了,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换了系统无果,于是拆开机子,只点裸板,正常的按开机键开机,再按就关机了,可现在按开机键能开机,可再按不是关机,而是又开机了,关不了机,BIOS程序也刷了,EC芯片也换了,故障仍然存在,望高手指点。

网友:
WAKE   查一下

网友:
开关有无问题

网友:
测下开关电压不低吧?,能正常拉低不?

网友:
看下开机键 和网卡 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手动触发一下试试

网友:
同意前面先查开关及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