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插适配器就蓝屏

楼主(2015-09-2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E43A的说充电蓝屏单用电池正常 我换了个适配器开机进系统 就蓝屏 单电池的话进系统一切正常 有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有试过单适配器进系统吗?

网友:
先裸机试下会这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试过单适配器进系统吗?

试过 一样的 滚动条那边就蓝屏

网友:
这样吧  你不装硬盘 就让他进PE看会不会掉电  最好换根内存

网友:
至古  楼上  多真相

网友:
   适配器没问题吧

网友:
感觉还是外设的问题  修好了没

网友B:
谢谢各位 已经好了 就是系统问题 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跟我说刚装过系统 还是一样的 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想到再去重装一个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

网友C:
奇葩啊   等待楼主解决

网友:
表示没有遇到过  难题呀

网友:
先装系统看看了!

网友D:
本人觉得应该是系统驱动或电源管理的问题   总的来说也就是系统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 已经好了 就是系统问题 因为客户拿来的时候跟我说刚装过系统 还是一样的 所以刚开始我也没想到再 ...

楼主,做完系统就好了吗?

网友:
还是要先软后硬啊

网友F:
其实是有时会蓝屏吧

网友:
什么CPU——二代I3的板子遇到过,CPU坏了。正要进系统或进系统后死慢,然后就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做完系统就好了吗?

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有时会蓝屏吧

只要插适配器就蓝屏  装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觉得应该是系统驱动或电源管理的问题   总的来说也就是系统问题

嗯嗯 的确是系统问题

网友:
刷个BIOS试看看,程序错乱也会导致

网友:
谢谢楼主了,是个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葩啊   等待楼主解决

11楼楼主,你没看吗?9楼的回复吗?楼主已经解决问题了。是系统原因。

网友:
先换硬盘安装个系统在刷BIOS、换内存,感觉像是cpu供电不稳

网友:
怎么奇葩的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恭喜楼主,修机器要先软后硬,不要听他们说的,自己动手,客户描述有时候会误导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