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22):
方正T400笔记本版号:DAQL6MB8F开机到0.8A掉电再开还是0.8A掉电,测量各电感电压都有。PLTREST掉电瞬间有3.3V电压。不知该检测哪里,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此机以修复,是PG信号引起来的,量EC的HWPG有3.3V但是不能确定所有的供电都正常。一路一路断开PG测量,当断开PU7的PG时就不掉电了

网友:
内存不过吧,内存的条件有没有缺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广达机器掉电一般PG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