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VC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5-09-22):
今早接到一台ASUS X550VC开机无显示,已经在别家维修过,还好主板没怎么动,不过仔细检查发现一个小芯片被拆掉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桌面,谁手上有同样的主板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谢谢了
桌面

网友:
图片不知道怎么发上去
,就是无线网卡接口旁边,一个八个脚的芯片。PJP8403旁边。

网友:
下图纸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