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5010

楼主(2015-09-22):
戴尔M5010开机报警七声 目测有其他家的标  拆开以后看北桥被人家修过 测电压都正常 我就烤了一下不行 重植了下还不行 还北桥还是故障依旧  再次请教大神

网友A:
BIOS的些。 试没有没。

网友B:
查CMOS电池有无电,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CMOS电池有无电,换个CPU试试。

电池有电 CPU 内存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些。 试没有没。

正在找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报七声就北桥故障多八声是显卡,估计有一种情就是桥没有换好要不桥本身有问题,最后只能拆出来看是不是底板变型了桥跟本没上平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这个机器。显卡坏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刚搞个M4010   北桥     试试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