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T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9-22):
方正T400开机0.4掉电有时能到0.9掉电,各电感电压都有。下一部检查哪里。那个大师有这机器的图纸啊独显的

网友A(2016-04-07):
把PU7第四脚电阻去掉就行了

网友:
时钟复位 都要查下啊

网友(2016-06-18):
引用 网友A:
把PU7第四脚电阻去掉就行了

高手在民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PU7第四脚电阻去掉就行了

去电不行吧,我的去掉那个0欧电阻CPU供电都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电不行吧,我的去掉那个0欧电阻CPU供电都不出来了。

去掉不行的 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