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经验分享!

楼主(2015-09-22):
联想y460 有两款主板,一款是带lvds图像转换芯片的,一款没有,分高分屏应该,不能替换,修到过这两款版,经过排查确定这两款版都有版层暗断的故障,独显附近容易断!带LVDS的拆电感改集显,故障现象多种!所以修这种版要注意了!

网友:
表示没有碰到过Y460断线的。。运气真好!

网友A:
带图像转换的是不是amd的?

网友:
碰到的少还是正常故障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图像转换的是不是amd的?

inter 的两种,版基本一样

网友:
这个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
这种的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intel 的确实是 LVDS  部分有两种, 碰到一个档码 67  的,搞不定,一个50S 左右掉电的,也没搞定

网友:
没碰到断线的,掉电的到是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