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了八个点,修复同行送修的LA-9104P全程维修实录!

楼主(2015-09-22):
补了8个点,修复同行二修板

机型:DELL 裸板
板号:LA-9104P
维修员:我是刚来的
地点:广西柳州
时间:2015、09、21
故障描述:同行送过来的裸板,说刚接手时故障是能触发,电流能上到0.7A左右,后来在维修过程中突然不触发了。本想交换的,说了三百元的,后来发过去商家说显卡的胶去掉了换要六百,所以没换转发回来让我帮忙修好
  维修过程:
1、 拿到板,一双不大的眼睛反馈过来的信息是:BIOS EC 显卡动过,其它无异常。

2、 打了下主板各供电确保没有明显短路时上电,正如同行所说故障为不触发。

3、 这里省略好多字。。。。。。几分钟过去了,嫌疑人浮出水面,为LID#导致的EC始终进入S4状态,从而PWRBTN#唤不醒。去掉LID SW后机子成功上电。

4、 上电后电流停在0.7A保持不动无跳变,这应该就是同行所说刚接到机子的第一故障了。
5、 测量SPD无读取动作。

6、 测SPI有明显几段脉冲,看来CPU已经寻址。

7、 测量LPC_BUS,第二个凶手浮出水面,其中EC的第5,7,10脚LAD3,LAD2,LAD0能抓到波形,而第8脚 LAD1无动作。

8、 断电,打它们的对地阻值,发现有波形的LAD3和2的对地阻值为正常的442欧,而第8脚为520欧,明显与其它同胞兄弟不同。(看来不是亲生的)

9、 拆掉EC,再打LAD1第8脚的对地阻值为无穷大,不用说了,凶手就是SB.

10、 于是上机台拆下PCH,本想着换一个PCH轻松搞定了,可现实往往却。。。。。这不是
凤姐转过头的节奏嘛

11、郁闷,居然掉了这么多点,数了下,其中用用的点有8个,在这里我要申下冤,是我亲自取的桥,这桥又没灌胶,取下来非常轻松,不可能是我的原因造成的,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使南桥掉了这么多点,这也证明了我们之前测量LAD1为无穷大的原因。

12、开始补点,这里省略好多字。。。。。一段时间过后大功造成

13、上机台,换上一个新的PCH

14、冷却上电适机,电流已经上去了,而且有一次跳变,但不像亮机的电流,还差一跳,于是用示波器抓了SPD已经明显看出有两段波形,只是很遗憾内存AD闪了一两下就没了,不能持续建立传输。

15、因为想到之前同行刷过BIOS,于是把两个BIOS都刷了故障一尘不变,排除了BIOS。

16、 根据经验,AD不能持续建立,显卡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叫学员做了下显卡。

17、数分钟后,终于凤姐变成凤凰了。

网友:
大神呐   快腾一个大腿出来给我抱一下

网友:
我是刚子的粉丝

网友:
好强哦,像这样桥掉点的都不知道怎么补,看到心里就没有底了!

网友:
这些都是高级的信号,向楼主学习。

网友A:
楼主补完点没用绿油上漆吗。。。就这样直接上的桥???

网友:
我讨厌掉点了 我的一块心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完点没用绿油上漆吗。。。就这样直接上的桥???

要上绿油固定的

网友:
南桥坏掉不触发

网友:
厉害 分析的这么透彻  赞个

网友:
信号级别的维修 看起来 头头是道啊  厉害!!!!!!

网友:
八个点…………两个点我就不想动了

网友:
为什么显卡会导致AD不能持续建立

网友:
厉害,一如既往的给力

网友:
功力了得呀 加分收藏

网友:
要是我看到8个点都要晕死了

网友:
信号级维修大师,你的贴我都看过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

网友:
第一个故障led导致不触发,第二个故障lpc总线阻值不同拆ec还阻值大桥开路。楼主讲的通俗易懂,希望多多发帖

网友:
好多示波器的辅助判定 绝对是多年的经验    !

不过要是桥掉电 显卡虚焊 这两个故障到一起 同时出现的概率确实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