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

楼主(2015-09-22):
听说iphone6主板没人能修   进水的谁有维修经验

网友A:
没听说过,6代的主板最少修了5  600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6代的主板最少修了5  600片了

大神啊,听说UMT的板子动了很容易不开机。。。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6代的主板最少修了5  600片了

5、600百片,牛啊,神级

网友:
进水 看元件腐蚀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啊,听说UMT的板子动了很容易不开机。。。不知道是否是真的?

umt主板主要是板有点薄,特别是摔过的,有些芯片已经虚焊或主板内层断线了,不拆机不加热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拆机后或焊接后就会真正损坏,很多同行给摔变形的6代换后壳,装好就不开机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