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改高压板

楼主(2015-09-22):
请问高手们显示器改高压板也就那四个信号。关键是怎么找呢?请高手大神们解答
显示器

网友:
一个信号一个12v一个接地

网友:
这个好找啊,首先接地,供电有保险,调节和开启信号一般是3v

网友:
找度娘有大把大把的,还用在这里等回复吗

网友:
lcd三个信号,led则要4个信号,adj也要接。